如何在ccs2.2里面实时打出一些程序运行的信息?或将信息 ...

楼主(2006-08-04):
如何在ccs2.2里面实时打出一些程序运行的信息?或将信息保存?
如何在ccs2.2里面实时打出一些程序运行的信息?比如某个变量的值。或者如何将一个变量的一系列值保存到文件中阅读?谢谢!
信息
阅读
程序
如何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将数据从SPI口送到PC机?再用一个PC程序接受?没有其它直接一点的 办法吗?

网友B:
可以不用SPI,在CCS里弄就可以;
我自己不会,但是我同学会,他在CCS窗口里可以弄到一系列数据,甚至可以把这些数据在CCS里显示出一个波形。
好象要配置CMD,还有搞数据段什么的,当然CCS也要研究的。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