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cs中看某段代码的运行时间?

楼主:
怎么在ccs中看某段代码的运行时间?我在网上找到一个ccs的教程说有个工具栏的时钟按钮可以用来查看代码执行时间,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查看代码执行时间?

网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用CCS中的profiler就可以做

网友:
?

我没遇到你这种情况,我的profiler菜单是可用的。我用那个 start new session就可以看到ccs下面的分析窗口了

网友:
你的ccs是针对几千系列的

我的在emulator模式下也是灰色的,但是在simulator 下可以打开start new session,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看代码运行时间我可以提供你一种方法,就是在程序的首尾对DSP的输出引脚如XF进行置位和清0,再用示波器看它的运行时间。

网友:
频率设置是和你板子的晶振有关的,缺省好象30M倍频到150M,如果你板子上不是这样,你要在文件中更改设置,如果是就不用改。

网友:
有关系,flash api函数根据你给定的那些值计算等待时间等参数。

网友:
电阻分压加跟随器不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SN74CBT3384,SN74LVC16245等,我们的网站上有资料。

网友:
我想用个运放就行

网友:
加两个精密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
美信有几种封装很小的集成电路,max3370,max3372 等等,双向数据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