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C语言中的 .switch段!!

楼主(2006-08-25):
C语言中的 .switch段!!
我现在使用C语言编程,仿真没有问题,烧到flash后,复位不能运行,检查发现,map文件中多了一个.switch的段,并且定义在外部ram中,请问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啊?
各位大侠帮帮忙!!
FLASH
编程
C语言

网友A:
定位到与 .text同样的存储器中。

网友B:
重新在CMD中定义.switch 段以后可以运行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编译器会产生这样的段呢??

网友C:
用了switch时出现的。
相当于一个列表,直接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