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正常启动模式下JTAG引脚怎么连接?

楼主(2006-08-31):
正常启动模式下JTAG引脚怎么连接?
我在使用5410开发,采用Flash启动,现在系统上电启动总是不正常,第一次启动需要拔插电源插头才能工作,我怀疑是不是JTAG口引脚接法不对造成的,现在JTAG口是按照EVM板连接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请问还有什么PIN脚需要注意的,谢谢!
工作
FLASH
开发
上电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呀,直连就可以。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比较怪异,如果第一次上电是直接插好电源插头然后把开关电源打开,系统就是不启动,多开几次也不行,如果是先拔掉电源插头然后打开开关电源,再插入插头的话就可以正常启动,之后开关电源都可以启动。54x是不是对IO、核电源启动顺序有要求,因为现在我是通过两片1117来供电的。

网友C:
一般是先是核上电,再I/0上电,F281X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