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2812的调理模块怎样设计?

楼主(2006-08-31):
大家帮帮忙,2812的调理模块怎样设计?
大家帮帮忙,2812的调理模块怎样设计?
我现在正在做2812的板子,现在遇到了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放大和调理模块将信号放大并过滤掉噪声, 然后将模拟信号的电压幅值调整到F2812DSP芯片允许的范围之内(0-3V),然后发送到DSP的片内A/D模块

网友A:
我利用2V和1V的内部基准分压,再经过运放跟随得到1.5V的基准,但是噪声很大,小信号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分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抑制噪声!

网友B:
放大模块比较简单,只要用运算放大器和电阻配置一下就好了,可将输出限定为0~3V,对于滤掉噪声可以先提供一个基准电压,比如0V和3V,然后用两个放大器和二极管搭成一个限压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