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LOAD PROGRAM .请版主指点一下

楼主:
我的程序在ccs中build完全正常 可当load  生成的.out文件时 就会提示 不能load程序,
要你看link选项是否正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程序不能下载到你公司的usb仿真器的目标板
  这是程序和cmd文件:
      .title \"SPI\"                 ;文件名
     .include 240xA.H             ;寄存器说明

;片上ram块的变量声明
     .bss  GPR0,1                 ;通用目的寄存器
     .bss  GPR3,1
        .def  _main
;主程序开始
           .test
_main:
                  LDP   #0         ;设置dp=0h,则数据存储器地址为0000h~007fh。
            SETC  INTM       ;初始化期间禁止中断发生
            SPLK  #0H,GPR3   ;将长立即数0h存入GPR3
                  OUT   GPR3,WSGR  ;设置xmif 使得运行无等待状态
            CLRC  RXM        ;清除符号扩展模式
            CLRC  OVM        ;溢出模式复位
            CLRC  CNF        ;配置b0块到数据存储区
            LDP   #00EOH     ;系统配置寄存器scsr1,看门狗寄存器,spi寄存器均映射在
                             ;7000h~707fh地址范围内
            SPL   #006FH,WDCR;禁止看门狗
            SPLK  #0020H,SCSR1;设定pll为4xCLKIN模式,并使能spi模块的时钟
;spi初始化
SPI_INIT:
            LDP   #00E0H
            SPLK  #000FH,SPICCR ;16个字符位
            SPLK  #0006H,SPICTL ;使能主工作模式,正常时钟,有序发送
            SPLK  #0002H,SPIBRR ;设置为最大速率spi
            LDP   #00E1H        ;数字i/O寄存器MCRB映射在7080h~70ffh
            SPLK  #003CH,MCRB   ;设置GPIO引脚为spi功能
            LDP   #00E0H
            SPLK  #008FH,SPICCR ;初始化spi结束,准备发送或接收一个字符
;通过递减至零来产生三角波,每次溢出在重新装入
            .end

cmd文件:

-c             /*rom初始化 */
-o example.out /*输出文件名*/
-stack 100     /*堆栈数据*/
-l rts2xx.lib  /*库文件*/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中断向量表       */
         LOW: origin = 0044h, length = 0FBCh       /*我的代码开始      */
      FLASH1: origin = 1000h, length = 0FFFh      /*FLASH1  4K空间   */
       SARAM: origin = 8000h, length = 01FFh      /*SARAM  512字空间 */
          B0: origin = 0FF00h, length = 0100h        /*B0  256字空间     */

PAGE 1:   B0: origin = 0200h, length = 0100h  /*B0 256字空间   */
                B1: origin = 0300h, length = 0100h  /*B1 256字空间   */
                B2: origin = 007Fh, length = 01h     /*B2 1字空间       */
         SARAM: origin = 0800h, length = 01FFh  /*SARAM 256字空间*/
}

SECTIONS
{
/* 用户定义的段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initialized */
.text   : { } > LOW   PAGE 0    /*code*/
.cinit  : { } > LOW   PAGE 0    /*c INITIAL*/
.switch : { } > LOW   PAGE 0    /*开关语句*/

.const  : { } > SARAM PAGE 1  /*常量段*/
.data   : { } > SARAM PAGE 1
.bss    : { } > SARAM PAGE 1
.stack  : { } > SARAM PAGE 1  /*SARAM 256字空间*/
.sysmem : { } > SARAM PAGE 1  /*SARAM 256字空间*/
}

网友:
加载GEL文件了吗,不能加载显示什么

网友:
把不能load的提示写上来,一般可能是你的ram设置成什么样子的,MP/MC银角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
可能是DSP复位有问题,我的板子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一开始我的外部看门狗没有刷新脉冲输入,看门狗总是发出复位信号,于是我就把看门狗的复位引脚断开了,可是就会发生您说的现象,我将看门狗复位引脚焊接好,然后给看门狗一个刷新脉冲就好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