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教:电源特别烫!

楼主(2006-09-13):
求教:电源特别烫!
使用TPSD301给F2812供电,还有一片CPLD和一片1021。2812工作频率120M。
电源特别烫,手不能用力摸。2812和CPLD也热,但比电源温度低不少。工作倒是还正常。
测了功耗,一共1.4W,请问正常吗?
盼复!
特别

网友A:
TPSD301给一片DSP供电就有点烫手,你再加上CPLD和平共1021,当然更烫了,不过工作正常我个人认为也无防,但如果启用了片上ADC的话,可能会影响数据采集的精度!!如果可能的话将CPLD和1021用一片AS1117供电可以缓解TPS301的负担.你是测的那种电源的功耗?我测的是TPSD301输入5V的功耗。可是使用TPSD318给一片2407、一片CPLD和一片1021却一点也不烫啊。

网友B:
2812的功耗大吧

网友C:
我的也是的,电源芯片都不能摸,2812在运行程序的时候也是很烫,这样正常吗?
还有编写的软件会不会影响2812的发热量?我运行不同程序时,2812的温度不同,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