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6的SPI问题

楼主(2006-10-19):
2806的SPI问题
请教点SPI的问题:
SPI有四根线,我准备用来做音频信号的处理。
模拟信号经过CODEC(TLV320ais23),和DSP通过SPI连接,但是我看了
CODEC的管脚,SCLK,MCLK,以及CS怎么和DSP连接呢?
我是新人,谢谢各位。
信号

网友A:
2806有没有McBsp模块呢?
如果有的话就通过Mcbsp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B:
2806没有McBSP
2806没有McBSP!
我看了CODEC和DSp的连接有以下引脚:
DOUT,DIN,BCLK,LRCOUT,LRCIN,----这些我知道怎么连接;
但是SCLK,SDIN,MCLK,CS不知道怎么连接呢?使用DSP的GPIO吗?

网友C:
AIC23
我把这个文档下载下来了,但是也没有讲如何与DSP的接口问题。
我下的是AIC23的data man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