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问VC33如何在复位期间控制INTx信号?

楼主(2006-10-06):
请问VC33如何在复位期间控制INTx信号?
vc33在上电程序加载时利用INTx信号, 请问如何在复位期间控制INTx信号?复位后INTx信号是不是就可以当作普通的管脚使用,例如用作AD结束转换中断触发输入?
还有 vc 33的RESET复位向量的地址具体是多少阿?
上电
程序
如何
信号

网友A:
我是用cpld实现的,当上电时,由cpld将INT0拉低,等到dsp的程序跑起来之后,置位vc33的一个io脚,通知cpld vc33启动完毕,这时cpld释放INT0并将所需的中断信号引入INT0;
复位中断向量在0X809F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