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外部ram问题

楼主:
由于数据量比较大,我在片外zone2扩展了一个256kb的ram,用于存储ad采样的数据,单个地址读写还算正常,但是当像一个连续数组内写数据时发生了比较奇怪的现象,我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pragma DATA_SECTION(SampleTablei, \".ext_data1\";
#pragma DATA_SECTION(SampleTableq, \".ext_data2\";
Uint16 SampleTablei[BUF_SIZE];
Uint16 SampleTableq[BUF_SIZE];
for(i=0;i<BUF_SIZE;i++)
     {
      SampleTablei=i;
     }
当BUF_SIZE小于512时,查看memory,存放SampleTablei的区域内的数据为0到BUF_SIZE,这个区域内结果正常,但是接写来的三个连续的512bytes的区域内也是从0到BUF_SIZE;
当BUF_SIZE大于512时,存放SampleTablei的区域内存放的数据就不一定,有时候可能是从0开始连续一段然后突然跳到别的数上,也可能从512开始,总之数据不正常。
我的cmd文件如下:
/
MEMORY
{
PAGE 0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BEGIN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0002
   PRAMH0     : origin = 0x3F8002, length = 0x000FFE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PAGE 1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RAML0L1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2000
   ZONE21      : origin = 0x0a0000, length = 0x020000
   ZONE22      : origin = 0x080000, length = 0x020000
   D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

SECTIONS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 PRAMH0       PAGE = 0
   .text            : > PRAMH0,      PAGE = 0
   .cinit           : > PRAMH0,      PAGE = 0
   .pinit           : > PRAMH0,      PAGE = 0
   .switch          : > RAMM0,       PAGE = 0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

   .stack           : > RAMM1,       PAGE = 1
   .ebss            : > DRAMH0,      PAGE = 1
   .econst          : > DRAMH0,      PAGE = 1
   .esysmem         : > DRAMH0,      PAGE = 1

   .ext_data1       : > ZONE21,      PAGE = 1
   .ext_data2       : > ZONE22,      PAGE = 1
}

网友:
片内的ram也是这种现象吗?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我用的LF2407A,在片外DATA空间0x8000~0xffff扩展了一片SRAM。
我在这里面放了一个大数组,当数组比较小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数组变
长以后就只存放后面的数据,数组长度也没有我定义的长。
我想是不是编译器对连续数据的长度有限制,还是对memory mode 有限制,
TI C3X的编译器是有这个模式选择的,我现在用的CCS 2.20 没看到有这种编译选择。

网友:
片内的没有这个问题,只是片外的ram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试过,片外的没有问题。

但是定义数组时长度不能用16进制数。
10进制数可以的。定义了100000长度的long型数组,写0~99999能写进去

网友:
我测过dsp的cs2,wre和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时序都没什么问题,只是数据总线上的波形不是很好,高电平保持以下,然后被拉低,但是在数据采样点处高电平3.3v没什么问题,我想可能是地址线上的问题,可是地址线根本找不出毛病来,仿真器或者ccs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都这样改了
int * Address = (int *)0x80000;
for(i=0;i<500;i++)
     {
      *(Address++)=i;
       }
他还是那个症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