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程序编译通过但是在连接时出错?

楼主(2006-10-31):
程序编译通过但是在连接时出错?
请教各位大侠老师:我是用汇编编写的程序 编译通过 但是在连接时出现下面的错误:
lnk30 ads.mak
TMS320C3x/4x COFF Linker Version 5.11
Copyright (c) 1987-1999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adint01 ad.obj
>>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ads.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部分原程序如下:
.global adint01
.global _c_int00
.sect \".vector\"
reset: BR _c_int00
int0: BR adint01
int1: BR _c_int00
int2: BR _c_int00
int3: BR _c_int00
xint0: BR _c_int00
rint0: BR _c_int00
xint1: BR _c_int00
rint1: BR _c_int00
tint0: BR _c_int00
tint1: BR _c_int00
dint0: BR _c_int00
dint1: BR _c_int00
.text
_c_int00:
LDP STACK_ADD
LDI @STACK_ADD,SP ;SP初始化
OR 2000H,ST ;全局中断时能
。。。。。。。。。。。。。
adint01:
PUSH ST
PUSH FP ;save old FP
LDI SP,FP ;set up new Fp
PUSH DP
PUSH AR1
PUSH AR2
PUSH AR0
PUSH R0
PUSHF R0
PUSH R1
PUSHF R1
Copyright
程序

网友A:
adint01函数没有定义。

网友B:
谢谢 应该怎么定义一下啊 应该在那个位置声明?
我用 .global 声明了阿 _c_int00怎么没有出现问题啊
.global adint01
.global _c_int00

网友C:
高手帮帮忙啊 我应该在程序的那个地方定义adint01
阿?如何定义?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