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A/D分辨率确定采样精度?

楼主:
如何根据A/D分辨率确定采样精度,例如:使用TMS320F2812的12-Bit AD,输入电压范围是0~100V,那么计算精度能够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
一般的ad的datasheet上面都有着方面讲解,可以看看

网友:
2812的ADC哪能输入0~100V的信号啊。

网友:
100/4096 =0.0244v

网友:
理论上,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是:+/- 1/2LSB,其中LSB就是2的N次方分之一,N为A/D转换器的位数。

网友:
这么算的

参考电压除以(2^12-1),12为AD的位数.至于100V嘛,别这么说,不知道就说0到5V就行了,哪有AD能受100V的输入啊.哈哈,别介意啊.

网友:
谈谈“精度”与“分辨率”(zt)

我们搞电子开发的,经常跟“精度”与“分辨率”打交道,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搞得清楚的,在这里抛块砖头,希望能吸引各位高人来指导一二^_^
简单点说,“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从定义上看,这两个量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不是有朋友感到愕然^_^)。很多卖传感器的JS就是利用这一点来糊弄人的了。简单做个比喻:有这么一把常见的塑料尺(中学生用的那种),它的量程是10厘米,上面有100个刻度,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或者量程的1%;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算是0.1毫米吧)。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并且把它拉长一段,然后再考察一下它。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有有100个刻度,它的“分辨率”还是1毫米,跟原来一样!然而,您还会认为它的精度还是原来的0.1毫米么?
回到电子技术上,我们考察一个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AD7416。供应商只是大肆宣扬它有10位的AD,分辨率是1/1024。那么,很多人就会这么欣喜:哇塞,如果测量温度0-100摄氏度,100/1024……约等于0.098摄氏度!这么高的精度,足够用了。但是我们去浏览一下AD7416的数据手册,居然发现里面赫然写着:测量精度0.25摄氏度!所以说分辨率跟精度完全是两回事,在这个温度传感器里,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用一个14位的AD,获得1/16384的分辨率,但是测量值的精度还是0.25摄氏度^_^
看到这里,大家在下次再选取传感器什么的时候该知道留意什么了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