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

楼主:
一个简单的程序,编译出错:cant open file sample.obj for input
请问何故?
我用的是2407a和贵司的XDSUSB仿真机,听说要把一个叫rts2000.lib的文件放到程序目录里面,但是我找不到。请问编译出错是否与此有关。能提供该库文件吗?

网友:
在目录cgtools\\lib\\下面

网友:
您好,我的路径是C:\\ti\\c2000\\cgtools\\lib,但是里面没有该文件。我买了贵司的仿真机,但是不知道你们所提供的CCs软件在什么地方。我是用自己下的CCS安装的。不知道这问题与此有无关系。

网友:
估计你装的CCS有问题,重装一遍试试。我们的在你说的那个文件夹里都能找到这个文件。

网友:
请教

我用的ccs的c54xx的simulator,我写的是正弦波发生器的汇编程序,编译出错:cant open file vectors.obj for input,和你的有点相似,希望那位老师一并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好象for有问题,我自己看过一个程序,付带注释的。希望你能看懂点。

ps:我自己也看得迷糊

网友:
      DisableDog();

   // Wait lock cycles.
   // Note,  This loop is tuned to 0-waitstate RAM memory.  If this
   // function is run from wait-stated memory such as Flash or XINTF,
   // then the number of times through the loop can be reduced
   // accordingly.
      for(iVol= 0; iVol< ( (131072/2)/12 ); iVol++)
      {

      }
   }

网友:
view clock可以大概看一下,CCS帮助文档有关于怎么使用这个功能最大程序精确测量时间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