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指令 TRAP 和INTR

楼主(2006-09-12):
F2812 指令 TRAP 和INTR
F2812 指令 TRAP 和INTR 的区别和相同点是什么?

网友A:
TMS320F28x Control and Interrupts Reference Guide (Rev. A)
TMS320F28x DSP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Rev. C)
这个2个文档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B:
看懂 但是没法深刻的理解其含义,
如果谁使用过的话,应该有见解的

网友C:
顶一下,我对这两个指令也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