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不能装载程序!

楼主(2006-09-19):
不能装载程序!
CMD文件没有错,应该是54x或55x的平台吧
缺省情况下Page 1是给IO空间的,你也可以改改CMD文件,只需要Page 0即可.
出现以上现象也可能是不稳定造成的,多试试。
程序
空间

网友A:
看看是不是OVLY=0了,要1才能访问程序区的那段地址

网友B:
.vectors段能分配到0x00~0x40这么大的空间内嘛?应该是0x00~0x80吧!

网友C(2006-11-07):
复位向量必须驻留在FF80H,中断向量怎么能定义在00~80H呢,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建议看看存储器分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