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关于OUT->HEX的问题

楼主:
1.我在运行hex500的时候,总是出现WARNING:more than one section in boot loader table,这个是什么问题?
2.在OUT2HEX.CMD中,-e这个表示的地址到底是什么地址?怎么根据生成的map表修改-e后边的地址?

由于我学习c5000的时间不是很长,很多东西都一知半解,为了搞清楚概念,还请各位牛人帮忙啊。

网友:
引用:
写道:
1.我在运行hex500的时候,总是出现WARNING:more than one section in boot loader table,这个是什么问题?
2.在OUT2HEX.CMD中,-e这个表示的地址到底是什么地址?怎么根据生成的map表修改-e后边的地址?

由于我学习c5000的时间不是很长,很多东西都一知半解,为了搞清楚概念,还请各位牛人帮忙啊。
-e value 指令是用来指定entry point的.entry point是bootloader完成引导后,程序指针将跳往的地址,就是说,完成引导之后,接着程序将执行位于entry point地址的指令,一般指定为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

网友:
参考2000的汇编跟c优化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