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和GAL16V8D输入端之间需不需要加164245?

楼主(2006-11-11):
5402和GAL16V8D输入端之间需不需要加164245?
请问,在5402和5V供电的GAL16V8D输入端之间需不需要加一片164245?我看芯片资料,GAL16V8D的VIH是2V。
芯片
资料

网友A:
不需要,DSP输出不需要加隔离。

网友B:
加不加驱动需要对着2边芯片的VOH/VIH,VOL/VIL是否兼容来判别的

网友C:
求助
就是一个jpeg,如何读进去变成二维数组,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D:
看看数字图像处理相关得书籍,有些书籍有结合DSP处理的例子说明

网友E:
看了不少啊,是不是对bmp文件,直接用fopen就行了

网友F:
我想问问那位大师,我用ccs2的simulator写了个正弦波发生器程序,怎么输出一个正弦波的图象啊,希望一并答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