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模拟与混合信号
新手请教
wujiangong
wujiangong

网友A(2006-11-17):
新手请教
我们用的c5402他的只有64k的程序存储空间,64k数据存储空间,可是为什么又说只有4K的Rom呢,还有,怎么又说可以把程序存储空间扩展到1M啊,他是在芯片外部接的一个存储芯片吗,然后可以用地址线寻址到啊,那我们经常说的flash和片外存储是不是就是在芯片外面接的存储芯片啊,我主要是没明白DSP芯片的真正物理存储空间有多大,谢谢,很弱的问题.
FLASH
程序
空间

网友B:
谢谢回复,你说的我明白,我对芯片的物理存储空间到底有多少,也就是说程序.数据和I/O存储空间不是说各有64k吗,我想问的是我们说的存储器扩展和flash是不是在这个之外的,是直接在外设端口上接的一个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