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6-11-16):
2407,请高手赐教
请问我的2407rebuild all之后能显示出:
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 undefined
Build Complete,
0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请问\" _c_int0 “是什么文件呀?
warning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C,那就是你程序的入口
_c_int0正是c语言的入口;用c语言写程序的话,就必须定义,
而且在c语言的main函数前加_c_int0:就可以啦!
你用汇编的话,这个警告对程序没有影响!
你可以在中断相量文件中把复位中断定义为_c_int0
.sect \"vector\"
B _c_int0
.
.
.
然后在主程序文件开始处:
.copy \"f2407.h\"
.copy \"vector.h\"
.text
_c_int0: /*程序从这里写就ok啦*/
编译后就没有警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