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2.0运行后,5416自动将MP/MC改为了\'1\'(硬件接0),每次加载都要先手动改过,而且F5运行后尚没到MAIN程序就跑飞了,再看MP/MC又被改为1了,不知如何设置才能不用每次都要手动改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CPLD管脚置0,应该没错,因为脱机是好的,能BOOTLOAD成功.
只是挂仿真器才出现这种情况.
我这个PROJECT是一个离职的工程师的原来PROJECT\\LIB下是5409,我将其改为5416

网友:
我装后没有啥问题,但是用网站里提供的flash烧写工具却一次也没有烧写成功,而且reset都不行.在dos里面就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
WINXP SP2 VLK
烧写插件可以选择使用新的

网友:
看一下你的DSP的存储器的地址范围:
CMD是主要是根据那个来编的,还有要注意MP/MC,PON以及DON这些位,它们都在PMST
中,PMST的值可以在I/0的映射地址FFE4H中手动修改。我用的F206。不过应该差不多。

CMD 它是用来分配rom和ram空间用的,告诉链接程序怎样计算地址和分配空间.所以不同的芯片就有不同大小的rom和ram.放用户程序的地方也不尽相同.所以要根据你的芯片进行修改.分两部分.MEMORY和SECTIONS.
MEMORY
{ PAGE 0 ..........
PAGE 1.........
}
SECTIONS
{SECTIONS
{
.vectors .................
.reset .................
................
}
MEMORY是用来指定芯片的rom和ram的大小和划分出几个区间.
PAGE 0 对应rom;PAGE 1对应ram
PAGE 里包含的区间名字与其后面的参数反映了该区间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如: PAGE 0 : VECS(区间名字): origin(起始地址) = 0h , length (长度)
=040h /*VECTORS*/

SECTIONS:(在程序里添加下面的段名如.vectors.用来指定该段名以下,另一个段名以上
的程序(属于PAGE0)或数据(属于PAGE1)放到“>”符号后的空间名字所在的地方。
如引用字段名“.vectors ”的程序或数据将被放到VECS ,VECS是PAGE0即是ROM空间 00H
至40H的地方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reset : { } > VECS PAGE 0 /* Reset code */
............
............
..........
}
例子:
/****************************************************************************/
/* LINKER COMMAND FILE - MEMORY SPECIFICATION for C240/243
*/
/*
*/
/****************************************************************************/

/****************************************************************************/
/******** Specify the memory configuration **********************************/
/****************************************************************************/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0h, length = 00040h
LOW: origin = 00040h, length = 03FC0h
SARAM: origin = 04000h, length = 00800h
B0: origin = 0FF00h, length = 00100h

PAGE 1: B0: origin = 00200h, length = 00100h
B1: origin = 00300h, length = 00100h
B2: origin = 00060h, length = 00020h
SARAM: origin = 08000h, length = 00800h
}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text : { } > LOW PAGE 0
.cinit : { } > LOW PAGE 0
.switch : { } > LOW PAGE 0

.const : { } > SARAM PAGE 1
.data : { } > SARAM PAGE 1
.bss : { } > SARAM PAGE 1
.stack : { } > SARAM PAGE 1
.sysmem : { } > SARAM PAGE 1
}

在《TMS320C6000DSPs原理与应用》看到这样一句话,也许大家心里轻松一点:
“连接命令文件很容易写错,建议使用者以\\cx000\\cgtools\\lib\\lnk.cmd文件为模板,并在此文件基础上加以修改。”
关于连接命令文件的更详细信息参考文献请大家参考相关的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使用6000系列的朋友需要参考的文献号是spru186I.pdf

网友:
你把ccs提示的错误信息写出来让大家分析下
你可以看看生成的map文件,是不是有的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
你应该看2812的内部程序和数据,I/O空间的分配,哪些是保留的,哪些是片内寄存器映射,定义,你自己定义的空间不能够和系统冲突

网友:
PAGE 1 : L0L1RAM(RW)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2000
   PAGE 1 : H0RAM(RW)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2000

这是什么啊,怎么能用重叠呢?
可以试下
PAGE 1 : L0L1RAM(RW)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1000
   PAGE 1 : H0RAM(RW)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