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CMD文件的问题

楼主:
在写CMD文件的时候,可以定义哪些段在哪个地址空间范围之内,而在C语言环境下也可以写#pragma CODE_SECTION来指定放在哪个段里面,不知道这两个会引起冲突吗?有必要在写程序的时候2个都写吗?是不是一般只写CMD文件就OK 了?

网友:
引用:
写道:
在写CMD文件的时候,可以定义哪些段在哪个地址空间范围之内,而在C语言环境下也可以写#pragma CODE_SECTION来指定放在哪个段里面,不知道这两个会引起冲突吗?有必要在写程序的时候2个都写吗?是不是一般只写CMD文件就OK 了?
没什么的,程序在load或者烧写时候自动加载到内存里,至于加到哪里,c语言就很难知道了。
你大胆去整吧

网友:
不会冲突,我用了两年多了

网友:
没有什么冲突,#pragma CODE_SECTION一般是用来自定义一个段,可以把某一部分程序放置在你希望放置的内存空间里面,同样也是在连接文件(*.cmd)里把自定义的段放在内存空间里。同默认的段(.text)一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