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ccs中一个不解的问题

楼主(2006-10-10):
ccs中一个不解的问题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创建新工程后,添加了*.lib和*.c文件后,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为什么还要添加*.asm和*.cmd,还有,如果要添加,应该怎样添加进去,在哪里找这两个文件
程序
大虾
工程

网友A:
*.asm和*.CMD需要你自己编写,如果是加载例程,在FILE/PROJECT里打开例程的*.pjt,在打开的pjt上右键打开文件,查找asm,cmd添加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一下主页的FAQ对一些文件有介绍说明

网友B:
*.cmd是把程序定位文件,因为DSP的存储器结构与单片机有很大差别,所以此文件在DSP里是最重要的,不可缺少。
*.asm是汇编语言文件,可有可无,视具体程序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