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外扩ram代替flash 问题

楼主:
用ZONE7 外扩RAM代替FLASH,如何配置CMD文件? 有那位大虾做过?

网友:
把ZONE6用来仿真FLAH,但还是LOAD不进去.请帮忙看看我的源码有何问题。谢谢!

MEMORY
{
PAGE 0 :
    ZONE_CODE   : origin = 0x170002, length = 0x00FFFE/*外扩64K*/
    BEGIN_CODE  : origin = 0x170000, length = 0x000002

PAGE 1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reset           : > BEGIN_CODE,      PAGE = 0
    vectors         : > ZONE_CODE,       PAGE = 0
   .text            : > ZONE_CODE,       PAGE = 0
   .cinit           : > ZONE_CODE,       PAGE = 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L1,          PAGE = 1
   .bss             : > RAMH0,          PAGE = 1
   .ebss            : > RAMH0,          PAGE = 1
   .const           : > ZONE_CODE,      PAGE = 0
   .econst          : > ZONE_CODE,      PAGE = 0
   .sysmem          : > RAML0,          PAGE = 1
   ……………………
}

网友:
如下配置CMD,但仍无法LOAD,麻烦maxpany再看一下。致谢!!

MEMORY
{
PAGE 0 :

    ZONE_CODE   : origin = 0x170002, length = 0x007FFE/*外扩32K*/
    BEGIN_CODE  : origin = 0x170000, length = 0x000002

PAGE 1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EXRAM        : origin = 0x178000, length = 0x008000/*外扩32K*/

………………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reset           : > BEGIN_CODE,      PAGE = 0
    vectors         : > ZONE_CODE,       PAGE = 0
   .text            : > ZONE_CODE,       PAGE = 0
   .cinit           : > ZONE_CODE,       PAGE = 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L1,          PAGE = 1
   .bss             : > RAMH0,          PAGE = 1
   .ebss            : > RAMH0,          PAGE = 1
   .const           : > EXRAM,          PAGE = 1
   .econst          : > EXRAM,          PAGE = 1
   .sysmem          : > RAML0,          PAGE = 1
……………………
}

网友:
1、您的这个CMD文件只要在SECTIONS作一些改动,是不是同时可以使用于仿真调试和烧写的?
2、 BEGIN_CODE  : origin = 0x0B0000, length = 0x000002/* Part of H0.  Used for \"boot to H0\" bootloader mode. */,H0的空间范围不是0X3F 8000~0X3F A000吗?地址从0x0B0000处开始怎么是H0引导模式?
3、 .reset 是C语言默认的段吗?  它里面一般存放的是什么内容?您这里把它定位在0X 3F FFC0处但屏蔽了它,我看到有的朋友把它定位在0X0x3F 7FF6处,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