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LF2407的程序LOAD到片内SARAM?急!!

楼主:
我编了一个LF2407的SCI程序,想进行调试,但却不能LOAD到片内SARAM,.cmd文件该如何配置?C和纯汇编LOAD时一样吗?我是用的汇编
另外,奇怪的是,刚刚LOAD的程序又不能LOAD了,提示在0X0处verify fail,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中断表中 RESET    B  _c_int0

网友:
C和汇编load程序是一样的
出现这个错误可以断开CCS,复位板卡重新进入一下试试

网友:
断电后再次运行CCS仍然不行!

我断电后再次运行CCS环境,仍然不行,我的.cmd文件是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VECS: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40H  /* Interrupt Vectors*/
     PVECS:    ORIGIN = 8000H , LENGTH = 0084H
     PM:       ORIGIN = 8084H , LENGTH = 0500H  /* on chip flash memory */

  PAGE 1:                                     /* Data Memory */
    REGS:     ORIGIN = 0H   ,  LENGTH = 60H
    BLK_B2:   ORIGIN = 60H  ,  LENGTH = 20H   /* Block B2 */
    BLK_B0L:  ORIGIN = 200H ,  LENGTH = 080H  /* Block B0*/
    BLK_B0H:  ORIGIN = 280H ,  LENGTH = 080H
    BLK_B1:   ORIGIN = 300H ,  LENGTH = 0100H  /* Block B1 */
    SAMRAM_D: ORIGIN = 0800H,  LENGTH = 800H  /* 2K SARAM in data space */
                                              /*if configure register SCSR2 right */
   PERIPH:   ORIGIN = 7000H,  LENGTH = 1000H /* Peripheral register space*/

}

SECTIONS
{
    .vectors:    {}>VECS       PAGE0
    .pvecs:      {}>PVECS      PAGE0
    .text:         {}>PM             PAGE0

    .bss:         {}>BLK_B0L    PAGE1
    .b2            {}>BLK_B2     PAGE1
}

网友:
你的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VECS: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40H  /* Interrupt Vectors*/
有问题.这样是往flash里面烧写中断向量了,当然不行
如果你的程序用到中断应该先往0000h地址开始烧入一段跳转指令
b 8000h
b 8002h................
然后再把vecs的起始地址改为8000h.
这样很麻烦,最简单就是外括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