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路PWM波形不同时启动的问题

楼主:
产品为DEC2407开发板(LF2407A)
请问能否让PWM3/PWM4这对波形在PWM1/PWM2启动之后经过指定的时间 t 才启动?
总的目标是想在定时器T1,T2和PWM1 - PWM6的范围内实现两对同频率带死区的PWM波形_不同时_启动,并且能控制它们的启动间隔
多谢

网友:
引用:
写道:
产品为DEC2407开发板(LF2407A)
请问能否让PWM3/PWM4这对波形在PWM1/PWM2启动之后经过指定的时间 t 才启动?
总的目标是想在定时器T1,T2和PWM1 - PWM6的范围内实现两对同频率带死区的PWM波形_不同时_启动,并且能控制它们的启动间隔
多谢
可以啊

用不同的定时器就可以

另外加个cputime定时器中的段

网友:
为什么我有
“PWM1-PWM6都是由T1控制的,PWM7-PWM12都是由T3控制的,T2和T4只能控制CMP2/PWM2和CMP4/PWM4”
这样的理解?如有错误请严厉指正,呵呵
另外照你的意思是:PWM1/PWM2可以由T1控制,PWM3/PWM4由T2控制,是这样否?
多谢

网友:
any body help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