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q_math库入门问题

楼主:
刚开始看,觉得一头雾水
用ti的例子,运行是正常的,我把main()里的程序都注释掉了,变成下面的程序
=====================================
    _iq        tempX;

    int *WatchdogWDCR = (void *) 0x7029;
    // Disable the watchdog:
    asm(\" EALLOW \";
    *WatchdogWDCR = 0x0068;
    asm(\" EDIS \";

    tempX= _IQ(2.3);
    tempX=_IQsin(tempX);
    tempX=_IQtoF(tempX);
=================================
运行结果就是identifier not found: tempX
F8的话,运行到tempX=_IQsin(tempX);就说找不到IQsin.asm,完全没有入门,请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大家用2812都不用iq_math库么?
这个所谓的智能Q格式数学库我看书上写是ti为2812专门推出。
如果有用过的讲一下经验或者注意事项也好啊,谢谢啦

网友:
应该只需要添加“IQmathLib.h”和“IQmath.lib”吧?看例子里是这样的

网友:
表示看蒙了!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