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自己编写flash烧写程序?

楼主(2006-12-12):
自己编写flash烧写程序?
从何处烧入呢?
cpu的默认运行地址是从flash开始
这个烧写程序,我想放到sdram中,怎么让cpu从sdram开始运行呢?
谢谢~~~~
FLASH
cpu
程序

网友A:
很简单的,所谓烧写,就是向目标地址写数据。
比如:*(unsigned char *)0x9000000=0xfe;
各种flash有各自的烧写擦除指令,就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读写flash中的一定地址的数据。去查flash 的datasheet
而烧写的内容,来自hex6x产生的16进制文件。这个文件由一系列ascii码形式的数字序列构成。
把ASCII码转换成相应的数字,然后把这个数字序列写进flash就成了。

网友B:
关键是没有烧写软件阿。。。现在soso 的贵阿~~~
所以就没办法直接烧进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