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验证电路板的连接

楼主(2006-12-20):
验证电路板的连接
我想验证电路板的连接,
如果我向数据总线ED16写个高电平,怎么才能在CCS中查看到确实写入了一个高电平呢?
电路板
高电平

网友A:
把HPI接受到的数据DMA到内存中,查看内存的数据

网友B:
我写的ED0是EMIF的端口啊,这个怎么DMA内存当中呢?
这个是用程序来实现呢?还是怎么弄?
我是新手,麻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C:
看错了
你可以在CCS中直接看,或者用watch窗口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