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支支招。。。。。。。。

楼主:
-----------------------------  Exp01.pjt - Debug  -----------------------------
\"d:\\program files\\ccs\\c2400\\cgtools\\bin\\dspcl\" -g -q -fr\"D:/Program Files/ccs/myprojects/Exp01/Debug\" -d\"_DEBUG\" -v2xx -@\"Debug.lkf\" \"LED.c\"
[include\"]
>>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include.if\'
[led.c]
--------------------------------------------------------------------------------------------------
上面的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
那个文件是不是\"只读\".
其次,那个文件路径包含中文的么

最后,那个文件拷贝到同个文件夹下试试看.

网友:
我的系统是2000的
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文件夹下面根本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写道:
我的系统是2000的
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文件夹下面根本没有这个文件。。。。。
说明缺少了这个文件,想办法找到它。个人认为可能是你安装没装好,重新装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