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我需要给2812外扩AD,请帮忙一下.

楼主:
由于我要采样11路,所以问两个问题:
一\\请帮忙推荐一个比较适合的AD采样芯片
二,AD采样结果用SPI接收好,还是多通道缓冲接收好呢

网友:
这个得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如转换率、精度等,如果你购买了DPS2812,就可以参考上面得电路

网友:
引用:
 写道:
这个得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如转换率、精度等,如果你购买了DPS2812,就可以参考上面得电路
dec 2812 上哪个参考电路啊?

网友:
我的要求转换速度,精度要求不高.

不过要求是工业级的,必须在温度恶劣的环境下能保持工作的.

网友:
是用spi还是用并行的,要看你对硬件的掌握,一般并行的操作比较简单,对于芯片的选择要看你需要多少位的了,可以到ad公司网站看看,很多

网友:
我想选11通道以上的,三点三伏供电的,16位的,串口的。不知道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