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开门难,请教各位前辈..谢谢..2812

楼主:
基本的问题,.cmd文件怎么编写?写的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2812的头文件那里可以找到?
      开始编程需要哪些准备工作?

icu

网友:
还是买一块板子吧

里面实例都有

网友:
引用:
写道:
基本的问题,.cmd文件怎么编写?写的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2812的头文件那里可以找到?
      开始编程需要哪些准备工作?
1,有现成的可以直接拿来用.
2,ti网站有,直接下直接用
3,编程前需要对片内资源和片外你需要的外设做足够的理解,还有一定的计算机语言基础.

最后,觉得你还刚开始入门,建议多去ti下点资料,好好学习,dsp不好学的.

网友:
我以前用过单片机,不知道有帮助没有. 而且我现在没钱买板子啊

网友:
引用:
ways 写道:
谢谢啊 ! 圣诞快乐! 我以前用过单片机,不知道有帮助没有. 而且我现在没钱买板子啊
学过单片机的话,学dsp要容易多了。
但是dsp还是比较难学的,你要做好坚持到底的准备

网友:
的确是有点难,以后还要来这里向大家好好请教呀呵呵

网友:
恩 谢谢大家阿!  我现在主要的困难是不知道对DSP进行编程前需要做哪些必要的设置。希望的到前辈们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