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调EEPROm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12-30):
调EEPROm出现的问题
在调EEPROM(IIC),板子上电后第一次运行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再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再运行,Serial Bus一直处于忙状态,无法进行正常读写,这是为什么
运行程序
上电

网友A:
问题找到了,原因是第一次读写之后没有把总线释放,我以为进行完close和reset 操作后系统自动释放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