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我用的dec33的评估板,想问个bootload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dec33的评估板,我看了它的例子,bootloader.asm和主程序代码没有联系,生成了一个out文件,把这个文件烧进去后,bootloader.asm是怎么运行的啊,没看到对这个程序的调用什么的,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啊?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通过_c_int00调用的,初始化运行环境

网友:
_c_int00:
;
; Set up the initial stack pointer
;
        LDI        MMR1,AR0
            LSH        9,AR0
                LDI        PBCR_VAL,R0                ;Init STRB Control Register
                STI        R0,*+AR0(PBCR)
        LDP     stack_addr        ;get page of stored address
        LDI     @stack_addr,SP    ;load the address into SP
        LDI     SP,FP             ;and into FP too
        IACK   *AR1
;
; Do autoinitialization
;
        LDP     init_addr         ;get page of stored address;
        LDI     @init_addr,AR0    ;get address of init tables
        CMPI    -1,AR0            ;if RAM model, skip init
        BEQ     done
        LDI     *AR0++,RC         ;get first count
        BZD     done              ;if 0, nothing to do
        LDI     *AR0++,AR1        ;get dest address
        LDI     *AR0++,R0         ;get first word
        SUBI    1,RC              ;count - 1
do_init:
        RPTB    init              ;block copy
init:   STI     R0,*AR1++
    ||  LDI     *AR0++,R0
        LDI     R0,RC             ;move next count into RC
        OR      R0,R0             ;test r0 for zero
        BNZD    do_init           ;if there is more, repeat
        LDI     *AR0++,AR1        ;get next dest address
        LDI     *AR0++,R0         ;get next first word
        SUBI    1,RC              ;count - 1
done:
;
; For the small model, set up the DP to point to the .bss section
;
        LDP     .bss
;
; Call main()
;
        CALL    _main
        CALL    _exit
        RETI
        .end
这里面那几句是关于调用bootloader。a\'sm的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看到_c_int00只是对一些变量进行初始化,没看到怎么调用bootloader往flash写程序的啊,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