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PWM周期的问题.

楼主:
查2407的资料其频率为30M,对吗?我现在设的TxPER为0x1388,也就是5000,那么一个PWM周期为10000个CPU周期,即开关频率为3K,我算的对吗?还请知道的人指点指点!

网友:
对的

引用:
写道:
查2407的资料其频率为30M,对吗?我现在设的TxPER为0x1388,也就是5000,那么一个PWM周期为10000个CPU周期,即开关频率为3K,我算的对吗?还请知道的人指点指点!
要是用外接晶振为20M,内部的PLL为2倍频,则为40M的CPU周期,所以这个值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