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库文件添加问题

楼主:
感觉类似6000系列
应该有一个rts54xx.lib的文件吧,在哪个目录下呢
我没有找到,倒是在ti\\c5400\\cgtools\\lib\\rts.lib,编译后提示错误:
>>   error: library \'G:\\ti\\c5400\\cgtools\\lib\\rts.lib\', member \'boot.obj\' is of

            unknown type

ti\\c5400\\rtds\\lib\\rtds.lib
ti\\c5400\\dsplib\\54xdsp.lib
分别选择以上lib文件编译后提示错误:
>>   error: can\'t allocate .bss (sz: 00002ee6 page: 1) in DRAM (avail: 00001eb
e)
>> 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ad_dsp.out not built

我用的是CCS(C5000) 2.2版本的
有没有可能是我的ccs没有装全呢,lib文件添加的不对,还是有其他原因,
还请大虾指点一二啊

网友:
同问。。。
不知道这两个地方的库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多谢 louxudan!

我也感觉应该有一个这样的lib文件
可是在我的ti目录下没有找到rts5000.lib
以为是没有装全,换了个版本还是没有这个文件

在c5500\\cgtools\\lib
下就有rts55x.lib、rts55.lib

在c5400\\cgtools\\lib
下就没有rts54x.lib或rts54.lib

还请louxudan帮忙分析一下啊,多谢了

网友:
54应该是rts.lib的

网友:
TO: louxudan

问题解决了,看了一下,不是lib文件的问题,是 中断向量表 的设置不正确,以至于obj文件没有生成

多谢啊,你的帮助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提前祝你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louxudan

问题解决了,看了一下,不是lib文件的问题,是 中断向量表 的设置不正确,以至于obj文件 ...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