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接线疑问

楼主:
我现在用f2812开发一个板子,不知道JTAG的接法到底是怎么样接的,上网查资料发现和xds510中的接法不一样,且没找到对应的帮助文档:
   1>.XDS510:
       5脚接5V;
       4,6,8,10,12接地;
       9,10接TCK;
       1---TMS;2---TRST;3---TDI;7---TDO;14---EMU1;13---EMU0;
   2>网上一兄弟:
       EMU0(13脚)和EMU1(14脚)上拉10k到3.3V,
    5脚接3.3V,
      6脚悬空,
      4,8,10,12脚接GND
      其他都是JTAG跟F2812相应管脚直接连

到底怎么样接呢?
      1>5脚接5v还是3.3v?
      2>6脚接地还是悬空?
      3>EMU0(13脚)和EMU1(14脚)要上拉?到3.3v?

网友:
ti peripherals user guide 上面有jtag的说明

6脚是空脚。EMU0(13脚)和EMU1(14脚)有内部上拉,也许不加上拉也行,但是手册明确要求上拉。

5脚接5伏还是3.3伏,是不是由仿真器确定的?

网友:
      ti peripherals user guide?在什么地方有啊,我真找不到,我看芯片资料和CCS的帮助文档都没看到JTAG的资料.指点一下!
      刚看到一本DSP书说了,不过他第6脚也是接地,
      刚量了一下xds510的F2812目标板.电源确实接到3.3v,应该是原理图有误,标成了5v;6脚也是空.
      唉,真是晕了!应该有很多人用过啊,请帮忙啊!

网友:
电源接到系统VCC,可以是3.3v;6脚空.
EMU0(13脚)和EMU1(14脚)加上拉

网友:
再此我也问一句,pd管脚,也就是第5管脚,接多高的电压?5伏还3.3伏?有具体要求吗?

网友:
楼主确定测了DEC2812 的PD脚电压为3.3V吗?原理图上可是5V

网友:
5脚接3.3V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接到5V,不会有很大影响,都可以正常的使用,emu0,emu1应该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
确定

\"楼主确定测了DEC2812 的PD脚电压为3.3V吗?原理图上可是5V\"

是的,我量了,但是原理图确实是5V.应该是原理图标错.

网友:
在PWM那一页,对引脚信号输入输出端口定义有很多问题,把该是输入的画成了输出,把该输出的画成了输入了,很郁闷!

网友:
我又确认了一次,DEC2812的JTAG第5脚确实接的3.3v,大家可以去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