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EndianEndian mode是什么模式啊

楼主(2007-02-07):
EndianEndian mode是什么模式啊
EndianEndian mode是什么模式啊,哪位老师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吗?
老师

网友A:
存储模式,详细解释在文档上或者中文书籍上有的

网友B:
是数据在存储器中的存储方式。有两种模式,big endian mode and llttle endian mode
LSB被放在存储器的低位地址,就是Little endian mode
MSB被放在存储器的低位地址,就是big endian mode

网友C:
非常感谢。我看了C6413资料,其复位默认配置为little模式,也可以改为big模式。
LSB被放在存储器的低位地址,就是Little endian mode
MSB被放在存储器的高位地址,就是big endian mode
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