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谁对fpga和cpld熟啊

楼主(2007-02-08):
谁对fpga和cpld熟啊
我的板子上有一块fpga用来读陀螺的数据,陀螺是同步串口的,fpga内部实现了3个同步串口和一个uart接口,还有用来同dsp的emif通信的接口。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如果要实现这几个接口,用cpld实现更好一些,请问是这样吗?能比较一下fpga和cpld吗?
接口

网友A:
差不多,这2个

网友B:
CPLD内部是门电路, 更适合作组合逻辑
FPGA内部都是寄存器,适合作时序逻辑
只是适合,CPLD当然也可以作时序,FPGA当然也可以作组合逻辑。
对你的这种情况,两者都可以
不过推荐FPGA,IO口更灵活

网友C:
就编程而言,两者兼容。
都是使用VHDL或者VerilogHDL。
代码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