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402程序大于0x4000时装载出错问题

楼主:
我的板子上外扩了一片sdram,如果代码少于0x4000时装载正常,大于就会报data verification at address 0x41dc,please verify targe memory and memory map.

我的cmd文件如下:

-stack  1024
-heap   2048
/**********************************
*   Memory Configuration
**********************************/
MEMORY
{
     PAGE 0: SPROM  : origin =  60h, length = 20h
        DARAM1 : origin = 80h, length = 08F80h
     PAGE 1:
             EXRAM  : origin = 09000h, length = 07000h
}

SECTIONS
{
     vectors:          > DARAM1        PAGE 0
     .cinit:                  > DARAM1        PAGE 0
     .pinit                > DARAM1       PAGE 0
     .switch:              > DARAM1        PAGE 0
     .text:                  > DARAM1        PAGE 0
     .cio                > DARAM1        PAGE 0
     .bss:                   > EXRAM                PAGE 1
     .const                 > EXRAM                PAGE 1
     .stack                  > EXRAM                PAGE 1
     .data:                  > EXRAM                PAGE 1
     .system        > EXRAM               PAGE 1
}

从map文件里可以看到.text已经超过了0x4000。如果我把程序的下载地址改成0x180,那么出错的地址就会变成0x42dc,改成0x280,出错的地方就是0x43dc,似乎下载了一定大的程序后就出错一样。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我的一些基本配置如下,OVLY=1,MP/MC=0,DROM=1.

网友:
我查了一下其他的帖子,有说吧mp/mc置为1的,我做了,不过还是一样的,会不会是从ccs不能直接把程序加载到外存啊?我看有些单片机先下载一个能把程序写到外存的程序,再下载要写到外存的程序。
各位达人帮帮忙啊!

网友:
到底能不能直接通过ccs把程序下到片外ram里面呢?下载的起始地址改为0x4000后,干脆就一点都下不下去了。
程序放到片外ram应该有人做过吧?给点意见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