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新手提问,多多帮忙啊!!

楼主(2007-02-14):
新手提问,多多帮忙啊!!
我刚接触到TI公司的2000系列DSP,我装好CCS2000后,启动SetUpCCS2000后,在configurition里我选择的是F2812Device Sumilator,保存后启动CCS,可在打开和新建工程的时候都有问题,具体的时在新建工程的对话框里Target一栏里没有可选项,所以就不能建立新工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没有仿真器,还是其他??哪位大虾来帮帮忙阿。。。
工程
对话框
新建

网友A:
安装目录中有没有中文字

网友B:
我选择的是默认安装目录:C:\\TI,中间没有任何的中文字。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装文件有问题,据说TI的网站上能下载到,但我找了半天也没有下载到。。。

网友C:
那就重新安装一次CCS,还是不行最好换个机器

网友D:
的确换了个机器就好了,那在我的机器上怎么弄才可以装呢??非的重装系统吗?我的这个机子以前装过CCS5000能用的,不知道会不会没有卸载干净啊。。?

网友E:
是的,一般这个现象是因为软件冲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