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没有开发板能用CCS进行仿真模拟吗?

楼主(2007-01-12):
没有开发板能用CCS进行仿真模拟吗?
没有开发板,CCS还能用吗?好象有什么toolset是不是也可以仿真?谢谢
开发

网友:
能用啊,可以用于simulator方式

网友A(2007-02-11):
setup ccs 选择比如Fxxxx Device Simulator即可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可是在运行CCS时新建工程或者打开新的工程时都出现:\"o Build Tools Were Found,can not create a new project,try reinstalling the application\".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是:\"No Build Tools Were Found,can not create a new project,try reinstalling the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