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C中的头文件

楼主(2007-02-15):
请教C中的头文件
我在用CCS2000调试程序时,开始设置时选的F2812 Simulator,原程序用C编写的,头文件用的是#include \"register.h\" 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在编译的时候出现“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register.h\"”是不是头文件写错了?谢谢!!!
include
cannot
file
程序

网友A:
设置include directory 包含该头文件所在目录,
或将 该头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

网友B:
register.h里都有写什么 内容啊?

网友C:
应该是寄存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