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x SCI中断模式下的TXD有问题.......?????

楼主:
程序在RealTimeMode下运行,可观察到:
1)IMR.4    = 1;                (INT5mask=1);
2)SCICNTL1 = 0x22;         (TX_ENA=1);
3)SCICNTL2 = 0xC1;         (TX_INT_ENA=1);
4)SCIPRI   = 0x70;         (TX_PRIORITY=1,low priority=INT5);

但程序还是进不了INT5(TXD)中断.

各位,会是什么原因引起???????????

欢迎至电商讨:0755-25708382-590

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置为

网友:
网上尚未见过有中断模式的TXD程序

哪位给个例程,谢谢!!!!

网友:
初始化没有做好吧

总的中断开了没????

网友:
RXD的中断可以进啊!!!

我试过RXD的中断模式:OK!

可TXD就是不行!
上面大哥说初始化的问题,你可否说具体一点?

网友:
如果你想进发送中断,可以直接往SCITXBUF里面送数,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应该说是SCI发送完了就会有中断申请吧!!!

现在又出现类似的问题:CAP3不能进中断了!!!(IMR,EVIMR,CAPCON都设好了)

------------------------------------
系统原来就有INT1,INT2两个中断程序,是OK的!
我在原有的这两个中断里增加其他外设的中断服务程序也OK 的!

而另外开辟INT4时,CPU就是不进该中断。
系统运行时检查:
IMR:INT4=1;
IFR:INT4=0;
EVAIMRC:CAP3INT=1;
EVAIFRC:CAP3INT=0;

给人感觉好像是CAP不工作,或CAP3外部引脚没信号,
但已经开了EVA的clock且CAP1,2工作正常(非中断模式),我用示波器看过CAP3有信号输入的!!

????????????????????????????????????????
可能是什么原因让我开辟不了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