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帮助:CLKMD在CCS中为何不变

楼主(2007-02-20):
求帮助:CLKMD在CCS中为何不变
用
STM #9007H, CLKMD
CCS2.2中的寄存器观察窗口中的CLKMD值总是不变,是什么原因,谢谢高手
原因
寄存器

网友A:
CLKMD的地址定义是这样的
#define REG16(addr)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addr))
#define CLKMD REG16(0x58)
是不是要改写CLKMD的值,先要设置某个使能或者什么标志位?
我用的是软件仿真

网友B:
用
asm(\" STM #9007h, SWWSR\"
修改SWWSR是有效的
而且register窗看到的
CLKMD=FFFF
但程序里读到的数值其实是0000.
换成 asm(\" STM #9007H, 58h\"
;数值也不变,请指教

网友:
在《TI DSP集成化开发环境(CCS)使用手册》一书的60页有句话:“软彷真器不支持外设寄存器”。那CLKMD不能被修改就是正常的.回头用板子验证一下,看能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