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试问题

楼主:
有没有人在调试中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 Error 0x00000020/-1151 Error during: Execution,  Processor communication timeout.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perform an emulation reset, and then reconnect each target. Power cycle the target board before continuing.

Trouble Reading Target CPU memory: Error 0x00000004/-1151 Error during: Register,  Processor communication timeout.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perform an emulation reset, and then reconnect each target. Power cycle the target board before continuing.
都走投无路了,请指教阿。谢谢!!

网友:
谢谢,
好像是这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我的板子还有PCI接口连到了PC机上出现这个问题后,pc机死机。
这边按你说的选择RESET emulation 后,dsp这边需重新加载程序。
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阿?可能是什么方面引起的,软件还是硬件?
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啊

原因找到了,使程序中某个指针溢出,指到程序存储区里了。
呵呵。。

网友: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的话请告诉我一下怎么解决的好么 我也急求啊!!! Qq 328284225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