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有关rtdx的问题!

楼主(2007-02-27):
有关rtdx的问题!
若想在H.263程序运行时,看到实时的压缩数据流,是否只能使用rtdx?仿真器必须用560吗?我现在用的是DM642,510JTAG,求各位大人给予高见!!
仿真器
问题
数据流
程序

网友A:
没有错,XDS510的速度不够。

网友B:
谢谢!!那只能使用RTDX这一种方式吗??我只想在主机中看到数据流,并不需要目标板接收主机来得数据,我怎么进行设置?在主机用户程序中不定义通道就可以吗??呵呵

网友C:
补充问下,为什么烧到片内和片外时cmd不同?
我最近用DSP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考虑烧到片内和片外时cmd的不同?
谢谢!

网友D:
CMD文件里头不是定义了memory map和把各个section分配到指定的存储空间么?RAM和FLASH对应于不同的存储空间,CMD文件就不同吧。

网友E:
还有一点,是不是:由于2407aDSP的FLASH具有加密功能,加密地址为程序空间的0x40-0X43H,程序禁止写入此空间,如果写了,此空间的数据被认为是加密位,断电后进入保护FLASH状态,使FLASH不可重新操作,从而使DSP报废,烧写完毕后一定要进行Program passwords的操作,如果不做加密操作就默认最后一次写入加密位的数据作为密码。
所以写内部flash时要避开0x40- 0X43H空间,而写外部存储器时就不用注意, 我想接着问下,是不是上面功能也导致写内外cmd的不同?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