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33和CPLD(EPM7128S)能否直接相连接?

楼主(2007-02-26):
请教VC33和CPLD(EPM7128S)能否直接相连接?
VC33的输出引脚是不是3.3VTTL的电平?
它和CPLD(EPM7128S)能不能直接相连?
谢谢!

网友A:
CPLD的I/O口电压接的是3.3V!

网友B:
我的CPLD(epm7128s)的内核电压接的是5V!
请问我的DSP的输出能不能直接驱动CPLD的输入口!

网友C:
C33的数据总线不能tolerant 5V电平,应此如果外设向C33数据总线,或者IO口传输数据,如果外设为5V电平,必须用164245进行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