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一个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07-03-07):
请教一个BootLoader的问题
购买的EEWORLDC32SS开发板,CPU地址总线为32位,板载FLASH地址为0x0H-0x3ffffH,而BootLoader的地址为0h-0x0fffH,也就是说上电复位后,系统会从FLASH中读取程序,但现在FLASH的位数为16位,而DSP数据总线是32位,是不是这样就不可能上电自启动了呢?
购买
数据
BootLoader
FLASH
程序

网友A:
这些我都看过了,关键是BootLoader的源程序,应该是存放在0x0H-0xfffH这段地址空间中,但现在这段地址空间,也是16位的,也就是说BootLoader的源程序,根本就放不进去
TI的SPRU031E文档中,关于BootLoader的0x0H-0xfffH这段地址空间,使用的是32位存储器。
也就是说,可以任意使用8/16/32位装载模式,但是0x0H-0xfffH必须是32位数据宽度,否则程序开始根本就没办法执行

网友B:
晕,有点理解错误。
选MC模式时,Reserved for BootLoader operations的内存映射到了芯片内部的ROM中,也就是这个BootLoader是不能修改的了。外扩的FLASH的0x0H-0fffH这段空间,此时被屏蔽掉了。

网友C:
可以,直接连在I2C总线上就行了

网友D:
你使用的是weak pull-up/down, 当然没有影响,否则怎么工作啊。
no pop=no population, 就是该电阻通常不安装,可能在调试时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