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JIAG接口问题:(

楼主(2007-03-08):
请教JIAG接口问题:(
自己作了一块5409的板子,和仿真器(XDS510PP)联不上,好伤心啊。。。。
提示检查目标板电源和JTAG连接。
仿真器和5402DSK相连,没问题。
自己做的板子和仿真器相连后,TDI引脚电压不正常,CCS也打不开,反正除了EMU0,EMU1引脚有3。3V左右的电压外,其他电压都很小,在0。2 和0。6之间。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郁闷好几天了。
电路图就是JTAG接口上EMU0,EMU1接10K电阻,5脚接5V电压,其他就直接和5409上的相应引脚直接相连,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也检查了5409上的所有电压,3.3和1.8都正常。
仿真器
问题
接口

网友A:
建议参考一下FAQ

网友B:
关于JIAG接口问题
1. 测量一下DSP的复位信号, 是不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启动后复位信号应该是高电平
2. 测量一下DSP的CLKOUT输出,这里应该有一个比较干净的波形(CPU时钟)
3. 测量一下JTAG接口中的TCK信号,这里也应该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波形
4. 一般来说EMU0和EMU1的上拉电阻的典型值应该是4.7k
5. 一般来说JTAG 5脚的电压应该是3.3V(对3.3VIO电压的DSP来说)
6. 一般来说,仿真器和DSP之间的信号通路应该尽量短,TI建议在超过6英寸的时候要加缓冲器

网友C:
JTAG问题解决了!!!
谢谢 二位!
我 的 问题 解决了。
果然是复位引脚上电压的 问题 。
两片74LVC04上没有输入电压,正确连接3。3V电压后,DSP复位引脚处于高电压的正常工作状态。
另外JTAG第五引脚仍然用的5V电压,仿真器工作也正常。
希望其他JTAG有问题的也能从这里得到解决。
再次感谢无私指点!!!

网友D: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