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TMS320方812的事件管理器来对编码器的脉冲信 ...

楼主(2007-03-06):
请问可以用TMS320方812的事件管理器来对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计数吗?
我在用2812进行对来自三个编码器的信号计数,老师说可以不用CPLD只用DSP,各位能给我出出主意吗,我才开始接触DSP,谢谢
编码器
计数

网友A:
我们用的也不知是什么码盘,就只有一个输出引脚,不像光电编码器有两个输出引脚,那样的话就可以用QEP来计数了,这样只能用捕捉引脚,可是怎么用呢,捕捉单元好像不是用来对脉冲计数的,希望指导我一下,谢谢,刚刚开始学习2812,有什么说的不对的,请原谅

网友B:
我还想问问,现在我已知道可用捕捉实现这件事情,但是要采集三个轴的速率,要用三个捕捉引脚,计数要同步,三个中断怎么处理呀,想了很久没想明白,谢谢指导